进BIOS 反应很慢

楼主(2010-04-23):
有块冠盟  型号 GMVK8T890-75E3P-N   PCB:K897V61  进BIOS  反应很慢 摁完键盘过一分钟才有反应  IO是W83697HF  暂时没有  想刷BIOS 又找不到 晕死了 老师们有遇到或修过的吗 支个招  谢谢

网友:
是不是独立显卡的,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2# 新乡东方数码 谢谢  换了不行  还有别的吗

网友:
我也遇过主板进BIOS很慢的,不过不至于1分钟后才进入,大约要10秒20秒样子。把BIOS复一下位,有的就改善了。有的是把光驱、硬盘去掉不接、或换连线就好些了,情况多,真有点让人搞不懂。你再试试

网友:
没插外接设备   声卡 网卡 串口芯片都摘了  还不行  郁闷了 谢谢 大家 还有别的吗

网友:
我感觉你还是找个bios刷试试

网友:
安装和进入使用系统正常吗?

网友:
把Bios复位一下,在试试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精英的板,最小系统进bios都非常慢,到最后干脆就不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