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点经验,供大家参考

楼主(2010-04-23):
昨天下午遇到一个客户,配置:品牌:方正 cpu :p4 1.6  内存:256  显示:独显64M  说机器系统很慢,要去给他优化下,提高下系统速度,跑过去下载个360杀毒软件查杀下,我的怪怪!病毒吓死人的多,建议客户重新做下系统,这样比较好点,刚准备给顾客做系统时,发现他的光驱是坏的,不能读盘,机器重启,进BOIS里面设置下从USB-HDD来给他做系统吧,设置好后给机器重启,郁闷!USB接口坏的,不能从U盘启动,没办法,回店拿个新光驱过来,拆机装上后开机,机器启动不了,心想,不会吧,这样就不能启动了!拿出检测卡一检测,跑码C1,赶紧给机器关掉,重新插拔下内存,原本以为OK了,谁知道还是一样,跑码C1 ,又重新插拔了好几次,还是一样的问题,刚好客户在边上,他就说:“之前是好的,咋装上光驱就不行了呢?是不是你那光驱坏的呀” 我说:“不会呀,刚拆的怎么会坏呢”。我把光驱拿掉开机,机器可以正常启动,再给装上,又出现同样的问题!想了一下,我从光驱上找原因,后想到跳线,我把光驱上面的跳线给拔掉了,再给机器装上,OK ,问题解决。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下,如果以后基地的朋友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考虑下。

网友:
不仅光驱,有的时候硬盘也是这样的!~还有这问题不是问题啊
楼主那个USB先检查插座食肉有虚焊,如果没有检查供电针对地阻值180-380欧 ,如果正常就检查数据传输对地阻值为400-600欧,如果还正常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Usb易坏的是保险、电感、电容、排阻等元器件

网友:
我也曾经试过这类问题,不是内存松了就是接上光驱开不了哈哈
楼上的USB故障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光驱和硬盘都是为同一个盘,要么主,要么从?所以跳线就好了

网友:
跳线的问题  主从盘设置

网友:
这个很少见呀 但是到遇到过 光驱可以通电但是插上数据线就不通电 最后确定是数据线引起的
这是不亮很少见呀

网友:
光驱跳线引起这种问题?确实少见、一般都有提升错误或者其中一项IDE设备认不到。估计主板存在其他暗病吧

网友:
主从盘问题 但跑c1是什么道理?

网友:
是兼容性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