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我F盘里的有个文件夹删不掉?删除时总提示 ...
大家帮忙看看我F盘里的有个文件夹删不掉?删除时总提示下面的!!

楼主(2010-04-23):
文件

网友:
开始--运行:CMD
输入:RD F:\GHOST...\
补充一点:如果里面有文件的话,用上面这个方法是删除不了的,你运行:f:\ghost...\把里面的文件都删除掉,然后运行:RD F:\GHOST...\

网友:
在PE下删、F盘没什么重要数据快格一下,还不行给硬盘体检下

网友:
这是备份还原的目录,删掉以后备份还原就会无效的。不删不会影响机器的。

网友:
在PE下也是无法删除的。这是窗口系统的畸形文件夹.

网友(2013-02-02):
用360文件粉碎机,可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