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加焊南北桥用什么焊膏

楼主(2010-04-23):
如题,焊膏融化后流动里面好像会短路,我用酒精清洗过外围,但里面没法洗,我刚刚坏一块板子了,原来有时可以启动,加焊后有个2n03的场管烧掉了

网友:
基地上有,咨询一下客服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焊膏会造成短路,我看八成被你焊 短路了是 真的,  我从来不洗,我用的 无色焊膏,焊完趁液体状用 棉棒吸吸,凉了 啥也看不到, 哈哈,即省钱,又省时,

网友:
也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也有可能是焊接线头的时候残留下的金属毛毛之类的造成的,

网友:
我看基地上买的焊膏不错,等我的土炮做好了,就买一个试试

网友:
焊膏是由合金焊粉、焊剂载体等组成的膏状稳定混合物。在表面安装技术中起到粘固元件,促进焊料润湿,清除氧化物、硫化物、微量杂质和吸附层,保护表面防止再次氧化,形成牢固的冶金结合等作用。其实焊膏就是一种经过合成的"锡膏"。我这样理解应该不会有错吧。
那我现在就可以很肯定的回答“北极云”,焊膏会造成短路一点都不稀奇。如果我说的不对,大家也可以指正。

网友:
不知楼上的大道理哪里来的
可以肯定的告诉LZ,肯定是你操作的问题造成连锡或芯片损坏,焊膏要是导电,BGA真没法做了

网友:
质量不好的焊膏如果涂的过多的话,别说BGA了IO都有短路的。

网友:
焊锡膏是带锡粉在里面。也就是常说锡浆。用这个加焊肯定会短路的。用助焊膏焊短路了可能是涂抹多了把锡珠连一块了

网友:
我想楼主说的是类似松香一类的东西,而不是说焊锡。

网友:
会不会温度声得太快,焊膏猛沸腾把球打到一起短路呢?

网友:
焊膏不管多少 肯定是不会短路的 要是焊膏导电那bga 还有可能成功么  厂家肯定大把废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