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A3X笔记本不认硬盘

楼主(2010-04-23):
小弟前几天接了一台东芝A3X的笔记本故障为不认硬盘。还有时当开机画面。测IDE接口的复位供电都正常。于是就把南桥换了但是故障依旧。后又订件把接口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没有思路了。请各位给点思路

网友:
进bios可以认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