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915线圈发烫 有1.1V电压 求助

楼主(2010-04-23):
线圈和
场效应管
连接,场管有 12V 2.1V 1.1V 电压,。
其他元件无发烫
求助

网友:
能正常工作就可以了,我看到技嘉的板都烧黄也没事

网友:
感觉挺正常的一般场向管和储能电感线圈相连,测量电感的好坏用二极管档显示几欧是正常的如果数据偏大或者为1说明电感有损坏

网友:
亮不亮啊 亮就对付用吧 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
问题是不亮 啊。不上U 有复位。
上真U后复位灯常亮。

网友:
我这也有这样的板子,一个问题,等高手。。。

网友:
有一次我有一块主板子也是这问题 但不是技嘉的 什么牌子我记不清楚了 可以用带灯测试议看看 我的就是也有U供电 用测试议只有几个灯亮 电感发热 最后换了个 CPU主电管 好了

网友:
你的电源IC是什么型号的哦说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