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100a不亮,求助

楼主(2010-04-23):
新换的主板,插上显卡跑02。摘下显卡跑码正常,怀疑显卡问题。
加焊显卡插槽,加焊显存颗粒,加焊显卡芯片。故障依旧。
测试电容有烧坏的,换了三个,加电测试跑码正常,但是依旧不亮,外接显示器也不亮。
摘下显卡测试,背板明显看见有电容变色,索性全换,换了9个贴片电容。
现在还是跑码正常,显示器不亮。
可调电源跑到1.1A跳到0.9A后跳到1.7A.谁有相关的维修经验啊?请指教。

网友:
都换了还不亮?做北桥

网友:
北桥不至于吧,机器的主板是我换的新主板。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那 就 是你 的 显卡给你做坏了吧

网友:
肯定是显卡的问题了,如果谁有请联系,呵呵。Q:905828588

网友:
今天我修的故障一样 就是显卡问题 从新加焊 不行换显卡芯片

网友:
这个板是显卡导致的不过内存 研究过,但是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