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V板子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23):
原来是CPU供电的两个电容爆了,客户说自己换了两个同样大小的以后,就开机不了

检测故障为,触发就掉电。无明显短路,考虑到原来CPU供电的电容,直接测CPU供电的两个上管,其中一个短路了。

同时换两个上管,触发,又烧了。

看到以前论坛里的前辈说,CPU供电出问题,直接把上下管和供电芯片全部换才能解决。

于是,4个MOS管,一个RT9602换上,可以触发,上CPU,内存,屏幕点亮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通过控制场管的G极电压达到调整S极输出电压高低的效果,电源管理芯片不良,会造成场管的损坏。
一般D极和S极容易击穿烧毁。
所以一般建议上下管一起更换。
希望能更多更快的修好板,多修板,更上一层楼。
你已经是见习维客了,我还是入门级,呵呵。

网友:
CPU供电有时与内存电压有关,有些内存电压不正常,CPU供电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