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无背光维修过程

楼主(2010-04-23):
R51无背光,先拆开B壳,上外置灯管,灯管不亮。测量高压板接口电压,有19V,1.3V,3.2V几种电压,正常供电16V,19V偏高,当时认为也许是电压波动。换代用高压板,原灯管,外置灯管均不亮。开机测代用高压板管脚电压,19V变为2V,顺主板屏线接口跑电路到六角管,其中一脚通过标N电阻接16V电压。短接电阻,六角管无效,后来直接由16V飞线至高压板,外置灯管亮,换灯管修复。修后思考认为19V为六角管开启控制电压,六角管损坏,所以高压板上出现19V。因为是控制电压,所以接负载电压降低。短接无效是因为六角管坏,16V经过六角管逆流,直接拆掉六角管应该可以。可惜客户着急,没能尝试。写出过程希望对新手有点帮助。我最近想知道各种品牌笔记本开机时序,希望高手指点一下,给点资料。先感谢!

网友:
从哪里飞?我怎么没看到6角管子

网友:
是有问题呀,电压一般偏低不会偏高吧

网友:
楼主没彻底解决问题,应该是TB62501控制这边地问题。短接可能会导致合上屏后,屏还是亮起的

网友:
曾经给R61改过LED屏幕~那叫一个麻烦~

网友(2010-06-02):
六脚管在屏线接口下方,紧挨着下面有标N的电阻。

网友:
电压控制不是直接控制,一般有三极管转换,电压偏高也许是三极管电压,其实只是电动势。

网友:
这样改不回常亮,屏亮不亮是有ON 脚控制,这里只是给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