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l 500m 开机后掉电

楼主(2010-04-23):
出发后 电流 到0.08a 3,5v产生 2秒后掉电,, m1999 触发后高温,换代用8734(代用)后无效,故障依旧, 请教思路。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88419&page=1#pid1488802
图
掉电

网友:
一般换过海短的话就是芯片后级有短路·你查下后级·问题就应该明朗了·

网友:
MAX1999是待机芯片吗,你都触发了,还查待机电压,查下一步吧

网友:
查到 芯片组供电 sc1486 只产生了2.5 没有产生1.25 ,pq11 G极都没的高电平, 想代换 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换的,

网友:
去查一下CPU 供电呀 都能上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