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外接电源开机断电

楼主(2010-04-23):
昨天R50用的好好的突然断电了,用适配器无法开机,用电池能开机进系统,不知是何道理,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
查查隔离保护电路是否正常呀

网友:
隔离管坏掉导致电压过不去公共点

网友:
看下保护隔离电路中的滤波电容有没问题

网友:
谢谢 帮助,找到了,供电电路中有个双沟坏了,换好就ok了。
但现在又出现显示花屏了,换了屏也不行,加焊显卡也没用,会不会是显卡缓存不好呢?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屏供电保险坏了。

网友:
是不是背面有显存的显卡,如果是。加焊无果做好取下重置或者直接更换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