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电源里面总是吱吱响,不知道怎么回事?想打开看看,可又打不开?

楼主(2010-04-23):
神舟的笔记本 又两年了,这样吱吱响对电脑有影响吗?

网友:
是电池吗,换新的就行了,一般电池坏了不用修。。。

网友:
是不是外接电源呀,不知道是不是里面变压器或者电路有毛病,这个东西是胶粘的,就得强拆

网友:
我想一定是有接触性问题了,是电压打火声音吧。最好第一时间打开要不过不多久就会引起其它的故障。

网友:
换个适配器就好了,神州的适配器很差劲

网友:
吱吱响一般是电感响后级负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