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88e8072能换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0-04-23):
88E8072网卡烧了,但是现在又找不同样型号的网卡换上去。
问谁知道这个有什么型号的可以替换,或者提供一下这个网卡的
。
最佳答案
tl-long246
网卡 你最好还是换一个 就是能替也怕有掉网什么的

网友:
网卡 你最好还是换一个 就是能替也怕有掉网什么的

网友:
到
www.21icsearch.net
上去查查引脚定义。。有引脚定义相同的即可换

网友:
dongdongfirm
网站打不开。,,,

网友:
找个88e8056网卡试试吧 。不行就只有订芯片了。

网友:
订货吧,网卡互代有的需要改电路的

网友:
你是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
网上定一个不就OK了,网址给你:
http://search.taobao.com/search?shopf=newsearch&q=88E8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