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

楼主(2010-04-23):
优派19液晶 亮一下就灭,知道是高压板的问题,但是具体 的问题不知道出在哪里,小弟刚刚开始学习液晶维修,希望各位老大能够多多指点,小弟谢谢了!!
现在我测12V,是13.94V不知道对不对?
液晶维修

网友:
是不是高了??

网友:
不高,14V都没事,可能是线圈不良,我修这样的,开机亮几秒不亮了,换了个线圈好了。你试下看,不知对你有用不。

网友:
仔细检查高压部分有没有焊接不良的地方,排除灯管问题了吗

网友:
灯管我都侧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电压是正常的 更换高压板

网友:
唯一的办法就是换吗,没有修的可能了,对我来说!!

网友:
终于弄好了,还是换了个板子,第一次改一体板,改好了,心情真是爽啊!!其实这个机器就是那个高压线圈有问题,但是我手里没有,最重要的是我型号也不会看,哪位大哥哪告诉我应该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