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主板不能安装系统

楼主(2010-04-23):
IBM的品牌机,P4 2.4G 南桥是intel fw82801DB,带集成显卡,开机自检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能安装系统。

把主板拆下来接硬盘、光驱,能把系统GHOST 上C盘,重启后就是不能正常安装下去,出现黑屏。换系统盘正常一步步安装也是这样。

其它配件也替换过,硬盘、内存,加一个独立显卡也是这样。看来问题还是在这个主板上。

起初怀疑是CPU座旁的大滤波电容的问题,全取下后测试都正常,外观也无漏液鼓包。这块板子是自己的,无从着手后都放了半年多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奇怪的故障,不知道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请给点维修思路,从哪里着手?

网友:
如果是不是老蓝屏 bios有一项把硬盘接口更改一下 保存退出 再试一下

网友:
楼上的指把BIOS中硬盘模式改为兼容模式,这样读串口硬盘才不会导致蓝屏,

网友:
这个板子只能接并口硬盘,没有串口。系统GHOST上去后运行不是蓝屏,而是黑屏,只有一个光标在闪,走不下去,什么反应也没有。各种版本系统盘换了N张,也是一样。

网友:
用原装盘安装的时候也是能复制完文件但是重启的时候就不行了吗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外设的影响比较大
以前遇见一次
是1394卡烧了拔掉就好了
你如果就是一个光主板的话建议把声卡网卡去掉,试下下

网友:
IBM 系统比较难搞 跟bios 设置有关 ide 1 接硬碟 ide2 接光碟 或者 bios有还原系统

网友:
可能是BIOS问题 你先刷个BIOS 在看+看

网友:
能进PE吗?能进PE的话,问题不大,进不了PE就是个大问题

网友:
能进PE的把硬盘换掉(可能硬盘有坏道),不能进PE的可能是主板、内存、CPU问题

网友:
声卡去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