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左上角出现模拟信号、数字信号之间来回显示,有时黑一会,请指教。。

楼主(2010-04-23):
故障现像:开机一会,屏幕一闪一闪,左上角出现模拟信号、数字信号之间来回显示,有时黑一会,请指教。。显示器是三星T190,在网上查了有好多这种情况的,但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
查查驱动板

网友:
感觉是分辨率!!或屏幕刷新频率!!!

网友:
显示器主板,之前有见过这类三星问题显示器,找了个师付修,没记错是,主板的那个元件的电压之类的坏了,
结果直接跟我换了个主板,说没得元件换,哈哈,只供参考,

网友:
恩,谢谢了,换个主板多少银子?

网友(2010-08-28):
这是T190通病,SOURCE按键漏电。

网友(2013-05-20):
MCU程序问题 也可以直接换个驱动板 就能解决

网友:
面板按键漏电或者程序坏了。

网友(2014-05-13):
不要按键那部分可以吗?

网友:
看故障现象,怀疑按键板问题。

网友:
是不是压倒什么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