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三极管在主板上的主要作用!

楼主(2010-04-23):
在维修过程中,始终没有弄清二极管在主板中的主要作用。在维修供电的过程中,也很少去检测二极管,大部分是去测量场管,三极管

从课程中,和平常看一些资料书,已经了解二极管的特性,正向导通,反向截止。但是在主板中运用了二极管,就不知道是什么作用。

比如见过内存的供电场管输出极已经出来2。5V,然后输出极接到二级管的正极,二极管的负极接到内存插槽供电位置。那么这个二极管起的是什么作用呢?我感觉二极管有点多余,为什么不把场管输出极直接接到内存的供电插槽上呢?

并且在维修过程中发现过一次由于二极管损坏而导致内存供电偏低(2。1V),换了二极管后就正常了为(2。6V),那么我将二极管拿掉,如果将场管出来的2。6V直接飞线给内存槽供电位置,这样可行吗?

另外三极管在主板中,是不是主要就起了一个开关作用?

请各位朋友给予祥细的解答。在些感谢!

网友:
估计是起着保险的作用吧。以免烧掉内存。

网友:
没有见过内存供电管输出端串接二极管的,只见过在输入端串接二极管的,一般是DUAL供电方式中需要隔离3.3V和3VSB

至于三极管,在主板中一般都是开关作用

网友:
那么二极管是不是在主板中主要就是起保险和稳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