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主板插显卡不过内存

楼主(2010-04-23):
各位大侠我有一块754主板不插显卡跑马正常但一插显卡就不过内存了,独显的显卡插槽供电正常这是怎么回事是桥坏了么南北集成的

网友:
修过很多这样集成南北桥坏的,加焊就好了~~~~
这是通病来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卡的事

网友:
搞维修的最基本的问题

通病来的

单桥虚焊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样也不能百分之百就是桥的问题
HP有一款机子显卡爱虚焊,但是用集成的显卡没问题
插上显卡就不过内存,
不一定百分之百,只能说是可能
有一次修华硕P4P800-X的板子给显卡供电的0欧电阻坏了
差MX440没问题
但是上9550就不过内存
那你怎么说

网友:
桥的问题 应该是虚焊了

网友:
这样也不能百分之百就是桥的问题
HP有一款机子显卡爱虚焊,但是用集成的显卡没问题
插上显卡就不过内存,
不一定百分之百,只能说是可能
.

网友:
我也认为不一定

网友:
NVDIA 的主板 芯片是有点温度有点高  主板厂家做散热不够完善   不过我们做维修的也只能靠本事吃饭哦 厂家也是为自己 ,也帮了我们。 想一想  修好就好

网友:
这种问题大都把桥做了就好了,要想用常要改善散热,加风扇就可以

网友:
754的单桥板容易虚焊  焊桥吧

网友:
查显示的各个供电,再查到北桥之间的那排电容的对地阻值,这故障多是北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