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笔记本,自带屏屏暗的现象

楼主(2010-04-23):
外接显示正常(自带屏是屏暗),测屏,正常(此笔记本曾送去其它维修部维修过,也改过高压条)。看状况应该是高压条的问题,无原装高压条。19V主供电、3.3V开关电压、5V亮度调节电压和地线,屏显示后马上屏暗下来,怀疑是灯管的损坏。拆下灯管时,发现接灯管的两根线(粗细)接反了,(正常情况下接反是不会影响的)。最后换过来后试机(两根粗对粗,细对细)OK。
    维修解析思路(应该是灯管亮后电流过大,细线负荷不起而引起了保护,所以灯管不亮的原故吧。)

网友:
电流过大??难道反正接,电流就不流过了吗。。。。

网友:
楼主这样想会误导自己
灯管没有反顺,粗细对调也没关系的。
楼主重接之后不再保护,可是因为灯管的接头处对屏的金属有轻微的漏电了

网友:
呵呵..

灯管的线有方向性吗?
有正负分吗?交流
细线你上到另一端就不过流???

问题应该还是出在上一次的焊接上面,虚了,或者是有搭地引起//

网友:
灯管没有正负之分的,一般都是老化或者漏电才会出现这种故障的。

网友:
4#说的对 电流接反它也是通的 有可能是虚焊或搭地 维修时经常碰到匪夷所思的问题

网友:
我这有我液晶师傅的教程,有种灯管就有正负之分

网友:
请教楼主如果分灯管正负极?

网友:
麻烦这位大哥给大家细细讲讲吧。。。 7# 鱼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