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BGA成功率的工具

楼主(2010-04-23):
本人做BGA.不管是显卡还是桥.做了很多了。从来没有掉过点.
本人用的是一种液体助焊剂.再做BGA之前.先把主板要做的芯片(显卡,桥..)的封胶去掉.(当然是用风抢.镊子做)然后当到BGA台上.再把液体液体助焊剂.用针管次入芯片液体.(液体助焊剂).选好.运行.到了你自己社顶的温度.就可以很轻松的拿下来.加焊同样有效.我见过很多维修的地方用什么松香往里灌.那东西搞的主办很脏.也不好灌.这种液体的又干净有实用

网友:
说那么多。没搞懂是什么东东。而且错别字一大堆。主旱季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这样帖子还不如不发,让人看了一头雾水,而且错别连篇,

网友:
助焊剂。是带点黄色的松香溶液还是乳白色的那种。我用的是淡黄色的松香液体助焊剂。用的还行

网友:
我用的无色的。

网友:
好贴,对新手都是有用的。。

网友:
以前看师傅用过 ,感觉还行,就是烟雾比较大

网友:
直接用助焊涂在芯片四周 用风枪涂一边吹一边再做在来多省事  把芯片往上做时你那样往里射会不会太多了

网友:
我也见过师傅用过,挺好用的,尤其是加焊用,就是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网友:
这个东西以前用过 不过效果感觉不是太好。现在用kingbo的 直接往里吹,效果要好的多

网友:
请问下,能不能用那种稀释油漆的松香水来做助焊剂呢?

网友:
我用着挺好用的.

网友:
哪里能买到这个东西?我现在用的就是普通的焊膏。效果也可以呀

网友:
就是工厂用的哪种免洗助焊剂啊 以前在电子厂做在泡板时都要喷上一些在板底再焊的啦

网友:
这个可不好买----邮购可不容易。

网友:
楼主所说的是不是真的很好用啊!那我也得买一些用用。谢谢!

网友:
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网友:
楼主,做bga的要求好像是要板子干燥的吧!你用液体的板子不鼓包吗?

网友:
呵呵。做了那么多.没有鼓包的。你可以使用下 .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