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775F不通电维修(已修复)

楼主(2010-04-23):
型号为:HKC 775F
故障现象:不通电
维修过程:测变压器各直流电输出,7。3V,92V,54V,-12V都有,唯独+12V无输出,测二级管正反向阻值正常,初步判断它OK,接着量各功率管,负载无短路现象,用断路法,将12V的负载断开,量电压1,几V,除非二级管R205有问题,要不断后级负载,肯定应该有十二V输出的,所以代换了这二级管,电压OK,12V,开机亮了,此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