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65主板的怪问题

楼主(2010-04-23):
问题是IDE口不能从光区启动,放入系统光盘 设置从光区启动就在CD启动光标出不动了,两个IDE口都是 ,在别的主板上把硬盘系统克好,

在放到这个主板上照常能正常启动,这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接口问题,有可能是设置或硬件问题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以前见过!  还有可能是你的光驱不读碟了吧!试过光驱吗?

网友:
看了不大懂LZ要表达的意思,你是要说此板从光驱起动不了还是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