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5花屏,加焊无效

楼主(2010-04-23):
今天又接了一台三星R50本本,故障是开机花屏,加焊无效(记的上次遇了一台三星R50本本,开机无显,跑38~DA,加焊也无效,后更换显卡芯片才修复见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2998-1-1.html
),这款机子用的是ATI X300显卡,加焊二次(一次有铅温度,一次无铅温度)都故障依旧,难到也得换显卡芯片?还是显存有问题?是不是ATI 显卡花屏加焊都不行?请高手指点!
芯片
显卡

网友:
显卡上带显存,植珠很难好,换一个吧

网友:
这颗显卡芯片有显存吗?这又不是ATI 7500,9500,这是ATI X300,四颗显存在主板背面,上面又没有显存

网友:
是“夹心饼”的显卡 吗? 加焊确实有点困难 上面的的显存很容易坏 建议你换片试试

网友:
哦 不好意思 没有见到我楼上搂住说的 我觉得这种情况可以从新植株试试

网友:
再做一下显卡,不行再做显存

网友:
你们加焊过ATI 显卡吗?我遇了二台,加焊没有成功,是不是ATI 的显卡花屏加焊都不行?

网友A:
我加焊成功过。

网友:
希望有高手解答哈~~~

网友:
如果加焊不行,就重做,三次不行,就只有换芯片了

网友:
是满屏横道

网友:
-------------上次我修到过一片这样的,R55的。测试结果是一个点,不过。加焊无效果,拆下来量PCB穿孔,PCB穿孔不量,刚好在显存下面,无法打孔穿线,最后报废了。楼主可以也测试一下结果,对照图纸找到对应的PIN点,测量一下。

网友:
ati 的显卡加焊后很会烧的

网友:
我加焊过LENOVO的 ATIX600 显卡 加焊成功过!

网友:
还是植球,做显卡吧

网友:
显卡问题,T43的就是,我用的温度比较高 我的炉子是低部280 上部280焊好就OK,没有等到炉子自动结束,只要焊锡动了就可以了,很快的,大概就是120秒的样子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都是用风枪把焊膏吹进显卡芯片下,使劲吹,吹后晾干,再加焊成功率都会很高。

网友:
我看还是重新做好点。。。

网友:
应该是没加焊好造成显存爆珠了
你还是换个吧

网友:
重新植株 没事那个显存是无铅的

网友:
我换了一块新显卡的,植上去故障还是一样,看来只有二种可能了,一是像16楼说的,可能穿孔有问题,再就是显存了,我用风枪加焊了一下四块显存,故障依旧,现在只能取下显存重植试一试了

网友:
显卡花屏,最好取下来重做,因为焊盘有氧化的,加焊解决不了。

网友:
R55的显卡我做了一次有点难度。外接是不是也花?先重做还是不行。那就换个芯片。

网友:
嗯,外接也花屏,我以前接到一台三星R55本本,后来换了一块显卡芯片好了,可这次换了显卡芯片故障依旧,我想是不是显存造成的?

网友:
觉得三星的花屏加焊屡试不爽,以前有铅的好像蛮爽的,现在我搞了几台都不行,最奇怪的是上次那台我换显卡了还是不行,最后加焊显存也不行

网友:
显卡有显存 显存容易压爆

网友:
三星的机器好多花屏 都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喽 尤其是屏幕有竖线的花

网友:
修过ATI的显卡的机子花屏一般都是显存问题。

网友:
我这花屏是横线,不是竖线,三星本本像R18、R25、R50这些花屏我都加焊显卡一次成功了,可遇了二台R55,一台换新显卡后解决了,这台换显卡,加焊显存都无效,外接和接屏都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