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CPU电压偏低

楼主(2010-04-23):
我碰到过几个都是AM2的主板CPU电压上假负载电压正常上CPU电压偏低只有1.1V左右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别的电压都正常有没有高手修好过这样的主板啊!!!!!!!!!!

网友:
cpu供电管也换过,电源管理IC也换过就是不知道哪里的原因

网友:
1.1是正常的把!!!!!!!!

网友:
桥空
可能性非常的大
遇到很多这种例子了
至于原因,也没有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