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判断下MATS结果!谢谢!

楼主(2010-04-23):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8500608            0
FBC[31: 0]           0     16857216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40 A40 A40 A40 A46 A46 A46 A46 C03 C03 C03 C0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25357824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40     2117152           0           0
A40     2117152           0           0
A40     2117152           0           0
A40     2117152           0           0
A46     2117152           0           0
A46     2117152           0           0
A46     2117152           0           0
A46     2117152           0           0
C03     4214304           0           0
C03     4214304           0           0
C03     4214304           0           0
C03     4214304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影驰7600GE高清版 双128的DDR3显存。

网友:
这样一般是核心

网友:
显存什么规格?请上传板子的图片

网友:
2和3加焊试试 这种卡热量大导致颗粒虚焊比较多.建议DIY个风扇

网友:
请问楼主能把你那个mats测试软件我吗?
不要说论坛有。那个权限太高了。若是新手的话很难很难的。新手没有好技术,手上也没有好资源所以也没有下载积分等

网友:
这个卡需要换掉所有显存

网友:
一般是主芯片出了问题。加焊一下就行了!

网友:
加焊一下就行了,一加焊就会全错的

网友:
怎样把在DOS里测到的数字,像楼主那样把测到的数据复制到这里啊?

网友:
最简单的是拿个数码相机拍下来,呵呵玩笑了,你去看MATS的目录,里面有个REPORT.TXT,打开看看!

网友:
手里面也没有合适的显存,无法更换,感谢多多版主和各位的热心回复!等到有合适的显存再更换了。

网友:
三星的三代显存,怕是要换掉所有的显存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