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5中的8734A触发后发热

楼主(2010-04-23):
一台三星Q45做了显卡之后就开不起来了。
待机时电流0.001,待机时没有3,5伏,但8734A测量的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出3,5伏,
触发后电流跑到0.1左右,但各电感都没有电压,发现8734A发烫,
以为是8734A坏了,可是换了一个还是一样,触发前条件满足但不出3,5V,触发后会发烫,各大电感都没电压(各大电感都没短路)

大家帮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应该先把3V5V修出来吧

网友:
应该是负载有问题

网友:
直接电击看那些元器件发烫

网友:
短路问题  看是不是管子烧坏了

网友:
楼主量下看是不是待机时少个电压   找个对比下

网友:
个人觉得,3.5V还是要先修出来.IC发烫正常是有短路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现在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在看相关帖子

网友:
查工作条件电压满足没有.

网友:
触发后电流0.1这种叫做触发不完整,缺电压。先量待机3V 5V的对地阻值。在把显卡去掉呢?

网友:
在做显卡前有3V。5V没有吗?
做显卡前就没有的哪是先修3V5V的呀怎么会做到显卡了呀

网友:
待机无3V,5V是不可能触发的
楼主还是查清楚再说吧

网友:
先测下每个供电对低数值,看有没有短路,再具体查8734A周围电路,比如升压电容,隔离二极管,两个4816的场管,如果发烫的话大多是这个两个场管的问题

网友:
先修3V、5V吧,另外看看3V、5V的负载有无短路。

网友:
MAX8734A,在有供电后从18PIN还出来一个5V的电压,如果这个电短路会没有3V和5V,芯片温度高!

网友:
输出电压无3 5V ,可以烧电或测量电感后级有无短路去判断,18PIN的对地阻值也很关键,.仔细检查,不会太难的.

网友:
这个主板待机都有3V5V肯定是负载有短路

网友:
应该先把3V5V修出来

网友:
负载有短路的吧,查下负载,去掉显卡,0.1电压还没有完全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