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0-04-23):
南桥旁边有个“1117”的三脚管。有些发热很汤,有些不供电,有些中间脚对地短路,

请问各高手是不是南桥坏了,
谢谢了

网友:
首先测量中间脚对地电阻是否短路
如果短路,在拆除网卡量。
再短路,基本可判定南桥坏

网友:
这是SB3V短路了吧,一般情况IO,lan,ich都有可能坏,可以用手摸摸哪个芯片发烫,拆下来看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只要挑起 连接的脚位 不要整颗拆下来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