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是开机针,联想的板子865GV

楼主(2010-04-23):
这个板子不开机,不知道 哪个是开机针,指点下,像这种主板没有标识的怎么找开机 LED Reset ,谢谢了

网友:
少一个脚的那一排的前2个是开机针

网友:
就是这个红线圈里的

网友:
要是找不到的话就每个针都点下。。看下是不是开机的跳线被拔掉

网友:
待机壮态,用表测那两排针,那脚有3-5V那针就是,与地脚短路一下,就开机。这种情况我是用改刀一排划过。

网友:
你瞧一瞧 主板其它地方有没有 表示图   有的主板 不会直接标在排针下面    开机对面是复位   别的LED的 如果开不了机  要知道那些也没有意思   还有最后办法就是打电话问客服

网友:
同意3楼    LED你不行就一个个试吧  一般在PW和RE的旁边

网友:
量有   3-5v   的   就是开机~~~

网友:
好多根都 有3-5V的,所以确定不了,二楼三楼说那两个针是,我先去试试。谢谢大家了

网友:
1  2 为 开机按钮             6(+极) 7(-极) 为 硬盘灯       12  13为 复位

3(+极) 4(-极绿色) 5(-极黄色)  为电源(绿色和黄色两种灯)     8 9 10 11 为喇叭

网友:
有表测一下 比较准吧  3V左右的是开机教  5V左右的是复位脚

网友:
5#说的对  但是不建议直接用改刀划

网友:
量下电压   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少一个脚的那一排的前2个是开机针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8680-1-1.html

网友:
应该有图表在板上吧3

没有的话就看他机箱里德接头来判断

网友:
BIOS座子都烂 了

网友:
短接2个针 试试啊

网友:
yun!肯定是少一根针的那一行第1,2两个啊!!!!!!!

网友:
如楼上兄弟所说,实在不知道就全部触发下,一般情况下都是由缺针角数起的第二个角,电压就在3~5V之间.看你所述的故障情况来看,你最好跑一下开机电路,因为你是INTEL的南桥,所以着手看下起振部分。。

网友:
这个简单的问题还弄的这么麻烦啦 真郁闷呢    就是右下角的那2个脚啦

缺角旁边插电源键
电源对面插复位
复位旁白插硬盘灯
电源旁边插电源灯。
-----------------------一般都是这种规则 华硕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