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gl-m5 开机一直重启

楼主(2010-04-23):
915gl-m5 开机一直重启,北桥发烫,北桥附近两个mos管烫,另外我用数字万用表200欧档测到有好几个电容显示为1.8欧,是不是电容短路?
重启

网友:
晕,拆下来一测是好的,这是怎么回事?哪里短路了?

网友:
测量了拆掉电容后的主板上两个电容的焊脚位置,发现电阻是0,这样不对吧,该怎么整

网友:
可能的桥有问题,把桥焊下来再测一下看是否短路

网友:
哦,两个发烫的管换掉一个,还是不行,上班没时间了,6点下班接着研究下,一个50n3什么的我换成了3055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网友:
晕 AUSU和技嘉主板那个MOS管 烫是正常现象,如果品牌机建议先刷个BIOS

网友:
可能是bios 的问题 你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莫非刷bios能起这么大作用?赶紧买个编程器,大家都用的什么编程器啊,我也买一个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