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P5LD2+ 3。3V短路只有15欧,但量电压却正常?

楼主(2010-04-23):
型号:AUSU P5LD2
通通电,但复位灯常亮,VCORE正常1。2V,各供电均正常,内存1。96V,北南桥1。5V,无时钟输出,量ATX3。3V对地阻值只有十多欧,判断为短路,但是上电量对地电压,确有3。3V正常,不明白为什么。请大家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有满足吗?
内存电压似乎偏高了ㄧ些些。大概问题也仅剩时钟了,时钟修好,复位应当也能完成了。

网友:
15欧不等于是短路

网友:
15欧不代表短路
先查别的 比如时钟等

网友:
修过好几块。都是32.76不工作。加焊南桥解决。

网友:
我这个问题会是南桥虚焊不是吧,现在无时钟,时钟IC是IDT CV122 ,网上查不到它的引脚定义,不知道他的VCC是否正常,我查了主板各供电,还有各总线的对地阻值都正常,请问该查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时钟芯片的datasheet,您对照着查一下线路。
检查各路时钟是否有正确输出。

网友:
一般Vcore正常后,CPUPWM芯片会发出VRMPG高电平信号,通过转换,送到时钟芯片启动时钟,送到南桥准备复位,跟线查一下吧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发的PDF,

网友:
------------先看看是否有明显发烫的元件。
------------感觉3.3V的电压阻抗偏小。楼主你说无CLK输出,可以把CLK CHIP的电感断开,看看是否还短路。
------------不行的话,查查3V到的地方,一个个拔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