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2269CP代换

楼主(2010-04-23):
今天修了一台AOC型号MW19E-DD不通电。检测电源芯片坏了,芯片型号OB2269CP。由于手头没这型号,请问大师们能用芯片什么代换,在线等待

网友:
用SG6841代换吧,但要改参数。第4脚接33K电阻(原机为100K)到地。5脚接10k电阻到地。我以前代换过

网友:
用SG6841代换过,直接换上后空载电压正常,一加负载电压就变低。把4脚接的100K换成22K就好了。好多人说22K----47K之间的都可以,我没有多试,不过22K的肯定行。5脚电路没有更改过。

网友:
老哥我照着你的思路去改了下,可供给高压的电压不正常,才2.8V  供给驱动板5V的正常  不知道那边还出了问题 2# 乌头鸟

网友:
断开高压供电再测一下电压,高压板上有没有短路

网友:
断开了,该测的都测了该断的也都断开了  还是不行 5# 乌头鸟

网友:
正找这个芯片呢,没想到基地找到了相关的贴子

网友:
你查下芯片边上的R9 .R10 电阻有没断路的,这两个会跟IC 一起烧。

网友:
先查一下IC芯片周边的贴片元件是否损坏,SG6841的四角原100K电阻  改成22---47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