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维修的进来说下

楼主(2010-04-23):
有没有人知道最好的硬盘维修软件呀,可以把坏道擦除,我以用过MHDD修护了,还是有一些坏道,还可以用什么软件修护一下呀

网友:
用pci3000吧,不过难度可不小的。

网友:
LZ说的太笼统了,应该是什么问题或什么硬盘用什么方法来修复,不是说一个软件就可以针对每个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