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的MS6561 开机报警!!

楼主(2010-04-23):
V星MS6561开机在显示主板LOGO画面不停报警,BI-WO BI-WO。。。,有点像温度报警的,CPU风扇换新的了,BIOS也刷过了,照旧,请老师们指点一下吧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
另外注意一下CPU的温度检测信号以及热电偶 IO

网友:
可能的话查一下 CPU的温度间控芯片   查一下全板有无复位  如果没有复位 就说明是芯片不良

网友:
已经显示开机LOGO了,还查复位?

网友:
如果说一开机到LOGO就报警
可能不太像是温度报警,可能是监控芯片出问题了
看看有没有监控芯片
没有的话
好多I/O都据有监控的功能
换个I/O试下看行不行

网友:
风扇插针对吗 四针的的插头上三针的风扇 有的板子会报错

网友:
这个我以前在网上找的 BIOS 自检响铃含义

1短1短2短 主板错误
1短1短4短 ROM BIOS校验错误
1短2短2短 DMA初始化失败
1短3短1短 RAM刷新错误
1短3短3短 基本内存错误
1短4短2短 基本内存校验错误
1短4短4短 EISA NMI口错误
3短1短1短 从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3短 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2短4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
3短4短2短 显示错误
4短2短2短 关机错误
4短2短4短 保护模式中断错误
4短3短3短 时钟2错误
4短4短1短 串行口错误
4短4短3短 数字协处理器错误
1短1短1短 系统加电初始化失败
1短1短3短 CMOS或电池失效
1短2短1短 系统时钟错误
1短2短3短 DMA页寄存器错误
1短3短2短 基本内存错误
1短4短1短 基本内存地址线错误
1短4短3短 EISA时序器错误
2短1短1短 前64K基本内存错误
3短1短2短 主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4短 从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3短4短 屏幕存储器测试失败
3短4短3短 时钟错误
4短2短3短 A20门错误
4短3短1短 内存错误
4短3短4短 时钟错误
4短4短2短 并行口错误

网友:
MD!换个风扇就好了,要散热片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