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DV2000不开机,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0-04-23):
本人笔记本康柏V2000,CPU是迅驰1。86ghz ,  CPU供电IC是MAX1907,故障现象是CPU无供电。南北桥,3。3V。5V。供电都正常。不开机,复位灯常亮。
  开机除CPU无供电外,其他供电3.3V.5V. 南北桥供电都正常。在线测量MAX1970电压如下:1—5V  2—5V  3--2V   4--0V   5--5V   6--1.74V  7--3.3V  8--1.73V  9--0.3V    10--5V   11--OV  12--0.54V   13--1.4V   14--1.44V   15-16-17-18--19=0V   20--3.3V   21--0V  22-23--OV   24--1.05V   25--1.2V   26--1V   27-28=0V   29--5.12V  30--5.12V   31--5.12V  32-33-34=0V   35--0.53V   36--3.3V    37--0V   38--3.3V    39--0V    40--1.75V.查了MAX1907的英文说明书, 本人不懂英语,看不懂MAX1907的英文说明书,无法判断MAX1907是好是坏。换过了MAX1907也是一样,周边小件也检查过了,也没发现坏件,也没有短路的器件。因为不懂信号走向和1907原理,所以陷入困境。
  最好有康柏V2000,CPU供电IC是MAX1907的本本电路图提供一下。谢谢各位高手相助!

网友:
怎么没人帮助我呢?  再谢谢好心人来相助!!!

网友:
有修理康柏V2000 笔记本经验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
你网上找下,MAX1907 PDF很多的呀,

网友:
先换下这个块试试!

网友:
查它的开起脚

网友:
查一下1907PDF,再查查上下管。上管D级有适配器电压不?有的话看看G极有没有电压

网友:
cpu没有供电,修理cpu供电,

网友:
上下管。上管D级有适配器电压 ,G级无电压,我下了几个MAX1907的电路图,但没有1907的各脚电压说明,CPU上下管无短路的,CPU也换过都不行。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你也可以查一下时钟是不是正常工作了!

网友:
    你应该先 查一下  reset信号 的问题啊。

网友:
论坛里应该有图纸,好像是CT8

网友:
量一下1907的使能信号时不是正常的再者就是量一下它的外围供电和REF电压时不是正常

网友:
1907的使能信号 电压是3.3V,REF电压是1.75V, 10,30脚都是5V。不知是否正常 。

网友:
如何在线判断MAX1907的好坏。关键脚是那几个脚,谢谢回复者!

网友:
高手师傅快来帮助我呀!!

网友:
其他电感电压都出来没有?

网友:
电感我查过了,电压正常,就是CPU电感和下管无电压, 上管D级有适配器电压 ,G级无电压。

网友:
像管理芯片都有工作电压,开起信号之类的。你看看有没有!!

网友:
换个IO吧 不行就干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