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6000插入光驱从起

楼主(2010-04-23):
我今天接了一台HPDV6000的机子,客户来的时候说蓝屏,从起。经过我一会的测试,发现这台机子有个怪病,那就是插入光驱就蓝屏,从起,把光驱拿掉就很正常,机子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就很头痛,呵呵,系统我也做过,南桥我也换过,我是没有办法的了,呵呵,希望大家帮我掺合掺合。

网友:
有没有换过光驱试过?

网友:
还是南桥和光驱问题     光驱是直接挂南桥上的  你测测之间供电

网友:
我换过光驱了,美好,光驱也可以做系统。

网友:
看看你的两根开关线是好的不,那线容易接触不好
是不是碰着了
再换个cpu试试,有时候cpu出现的故障是很怪的

网友:
南桥问题  你是什么芯片组的DV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