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怎么选购万用表和电烙铁

楼主(2010-04-23):
这可能是初学者都想问的问题,新手要学习维修得有工具,头一次买的话要怎么选购万用表和电烙铁?毕竟市场上牌子太多了,但不一定会有前辈们所说好用的牌子,那么哪位大哥给指点一下,怎么在当地挑选万用表和普通电烙铁,通俗点啊。比如看做工啊。重量啊怎么试准不准什么的,不要专业术语太多,新手很笨的。
回贴的请注意,不要说一些比如XX牌子XX型 号的好用啊之类的,你能买得到不一定我们就能买到,网购除外。

网友:
花多少钱,办多大事,UT61D就可以了,烙铁你就买AT的吧。

网友:
楼主依我看如果初学者使用,在县城一级能买到的就行,不要太贵,因为初学者非常容易误操作导致烧毁,等你熟练后自己就有足够的购买经验了,建议你指针表一块、数字表一块,普通30w-50w烙铁一把足够练手了。为什么表要两块,是因为各有各的方便用途。指针表主要考虑重量重的好一点,在要看表头阻尼好坏,也就是把表垂直拿在手里左右晃动,如果指针摆动的非常猛就说明阻尼不好,然后把表向左90度、再向右90度看指针是不是还在0刻度(即把表横放),如偏离很多也可以说质量不好,至于数字表没有太多的条件,基本都是大众型的。烙铁吗就买一普通的练手,在使用中你才能逐步掌握烙铁的保养及使用技巧等你熟练后在买好一点的表和恒温烙铁,等到那时一块表你会用好几年不坏的。

网友:
2楼,我说过了,我在的当地没有你说的那个,只买 个万用表和普通电烙铁,不打算网购,我就是问一下,众多牌子的万用表,我该怎么去选,我不是选牌子,挑型号,只是想找个经济实用的,不一定名牌,起码用的时候得精确吧,不能老坏吧。普通的电烙铁买 的时候也得看看挑挑吧,不可能拿了就走啊。

网友:
一般维修万用表选用胜利牌等国产表可以了,零售80-90块。烙铁如果要便宜耐用就用广州黄花牌恒温烙铁吧,40块左右,还可以,不过做不了精细活,因为头子大,升温也不是很快。预算多的入个936焊台,国产也有数显恒温的,不过发热芯是国产的1322芯,效果一般,焊嘴也不好,特别原配i头的,一下就烧死了。国产中也有些做工不错的,像安泰信还算中规中矩。自己在本地看到时候,由于焊台不准拆开看,只能凭借焊台主机外观做工,手柄做工来衡量,拆开手柄看(手柄线是不是硅胶线?发热芯是不是国产1322芯?如果不是1322而是1321芯那这手柄还是可以的),或者上网先看看你当地有的卖的焊台的内部做工,或者看看其他朋友的使用反馈。

看如果有条件网购的话可以考虑入二手原装白光936、937等,一套200-250左右,或者网购哪些高仿的全新936(电路抄板、元件用料一样,发热芯用白光1321芯),这样的焊台换个原装烙铁头效果不比原装差,或者高级点的942、951,一套400-500左右;威乐的焊台也不错;ok也爽,不是我崇洋,国产的跟国外的还是有些距离

网友:
楼主呀我说你要买烙铁的吗,就买一内热式的看一看用料是不是过于简单,做工是不是过于粗糙,才15元左右,就相当于你说的买时拿上就走型的。这个价位的就是如此啦楼主

网友:
楼上的好心给你介绍了,你不满意,你就把你们那里有啥牌子的表和电烙铁调查一下,然后贴出来,你要知道看帖的人不知道你那里有啥货卖,对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觉得还是3楼说的最和心了,也明白了,毕竟在小地方找不到大家说的好牌子,一般牌子的也不知道怎么区分好坏,所以才会发这个贴子来请教,挺详细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