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速配PCX8628GT PRO 板子上的NX2114供电输出对地只有 ...
双敏速配PCX8628GT PRO 板子上的NX2114供电输出对地只有008!!!

楼主(2010-04-23):
双敏速配PCX8628GT PRO 板子上的NX2114供电输出对地只有008!!!
这个阻值正常吗?
请大家帮忙看看。
另一个NX2114的输出对地阻值是080。
是不是第一个短路了?
Pro

网友:
应该没问题.我有二个7600GS核心对地5欧的都是正常在使用的

网友:
把管子拆下来量测管子各脚,看任意两脚阻抗,不能接近0,再有最好找同型号的对比量测

网友:
控制电路不同,所以输出电压不同
现在显卡什么故障?如果有故障请描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