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436场管用什么代换呢?

楼主(2010-04-23):
昂达845GEN主板不开机,检查出D436场管断路,我把场管拆下来了,开机正常了!装CPU内存能显示!请问我拆下来的场管不换一个好的上去也能开机,是什么原理呢?还有这样使用会有影响吗? 如果要代换D436这个管用什么可以代换呢,小弟是新手!
不开机
cpu

网友:
期待高手,偶也是菜鸟!

网友:
请问LZ是短路吧!!!

网友:
主板上的场管大部分可以代换,随便找一个管子换上,上电不发热就行,发热就再换其它型号的,总能找到一合适的。

网友:
60N03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