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 鼠标箭头的麻烦事

楼主(2010-04-23):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IBM R51E 的机子 ,它的在桌面用的时候,鼠标箭头一直往上跑 ,不受控制,跑得很快,本来是要点击我的电脑,可是它马上跑到上面去了,总是往上跑,数度还很快,是不是小红帽的问题?,可不知道怎么禁掉,来求助高手,很急

网友:
先做一下系统

网友:
就是,不行在撤机

网友:
系统肯定是做过的,这都是不用说的

网友:
换个键盘看看啊

网友:
你把小红帽摘了看是不是还跑,如果还跑就是指点杆的事情了

网友:
在BIOS里把指点杆禁用

网友:
小红帽出问题了

网友:
你先判断下是什么坏了,你逐个拆除触控板和键盘,看看是什么坏了 。
要是键盘坏 了,把指点杆禁用,或是直接把键盘后 的指点杆的线剪了

网友:
先做系统 不行把排线拆了看看

网友:
直接把指点弄掉

网友:
谁能告诉我在BIOS哪一项禁掉摇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