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1G-M2

楼主(2010-04-23):
精英给联想代工的C51G-M2板子...
开始桥问题,重座后走码,自检完BIOS报错!...滴滴滴滴响个不停,检测卡走41,刷BIOS无果,网卡,声卡,COM口,IC都拆了依旧!IO换过!所有供电正常....求救!!

高手们不要在隐藏了,都漏漏手!

网友:
C51的机器是绝症了,哪怕你返厂这个板子也修不好的,哪怕勉强修好了,3个月内一定再出故障...大家以后遇到这个板子,直接告诉用户修不好,换新板吧

网友:
是啊,我也是加焊了北桥,可是1个月后又不能用拉。

网友:
这是品牌机的板子
有时候不插sysfan(系统风扇)也会报警
你装到机箱里所有的都装好了试下
有次我搞一个板也是这样但是他除了报警别的没问题
直接把喇叭焊掉OK拿走至今没返修
呵呵。有点耍无赖的感觉

网友:
如果说DDR2代内存,建议楼主换下内存试下,现在内存信息片错乱也会跑码41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