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0-04-23):
请各位高手帮我看看这个开关电源在设计上有什么缺陷。我用这种电源板点KM6X16JS_TVL Ver1.5的驱动板,通电指示灯绿灯,就SB有5V电压。按一下遥控开关键,红灯亮,有+12V,+5V,+24V的电压但没显示。可我用这个电源板点其他不同的驱动板都能正常点起来。我再用另一种电源板(没有原理图)来点KM6X16板有能正常点起来(通电红灯,开机绿灯有显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那原理图只是黑笔部分,彩笔部分是别人建议改的,但没用

网友:
是否借口不对呀

网友:
也不是,我仔细看过的。接口都对的。

网友:
凯旋驱动板的电源接口定义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用这电源板点KM6M68板能点起来啊。我搞这问题都搞了好久了,如果只是接口问题我可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