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修内存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23):
请问我的这个板能不能修内存

我用这个富士康865PE的主板修内存,用好的带坏的,每次都是在LOGO处死机了 。把坏的内存拔了机器就能正常进系统

上图

网友:
估计是板子不行的,我用的是华硕P4P800-X用的也是865PE  一样到了LOGO处死机,看样子只能找865GV的了

网友:
那我这块杂牌的怎么干得起呢?   杰灵 865PE

网友:
富士康的板子不行,严重挑内存。
PE板本身能测内存的板型就不多。

网友:
用杂牌好点,越杂越好!

网友:
呵呵!说的好,越杂越好!

网友:
找那个有三个槽的865GV的最好用。有时不用865GV的三个槽的就行。

网友:
我用代工的865PE可以搞定,最好刷掉原来的BIOS!

网友:
升技的848也挺好的。

网友:
我用华硕SIS芯片组,775接口的主板,测试内存条感觉还不错!

网友:
哈哈。 DDR1的很容易的。
865就OK。 有关系找人改下BIOS 。效果发发的哈。猛老火咯。

哈哈,要是没有遇见全红的条子,

你就好了。 很多人都怕这个问题的内存。 哈哈。老火

网友:
找块垃圾主板,,,搞定
865g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