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烧上管!

楼主(2010-04-23):
关于显卡烧上管的问题,一通电就烧上管,我将下管和电源IC全部拆掉,就放一个上管在上面,一通电还是烧上管,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讲的是管子短路吧?我换了好管,上去还是烧啊!

网友:
沿路跑
后边可能还有短路的
电流太大烧管
也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也烧管
把他当成CPU供电方式来考虑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有可能此场馆的G级有问题

网友:
是这样,我将下管和电源IC全部拆掉了,就留一个上管在上面,然后,加电试一下,一样是烧掉了,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将下管和电源IC拿掉,那么上管的G极和S极就成开路状态,只有D极接了12V,为什么还会烧呢?

网友:
把上管连接的电容全部拆下来再试看看

网友:
把PWM都拆了还在烧。。。。在没有确实故障点的时候最好不要拆PWM,这样会导致G极没有控制信号的。。  电容短路也会马上烧掉MOS的,上个图看一下

网友:
这可是短路当中比较难修的了,是什么电源IC啊。仔细看看PDF,跑跑线吧。

网友:
问题出来了,是GPU短路了!

网友:
如果是GPU短路,当时就可以用阻值打出来呀,,怎么会后来才想到呢?

网友:
拆了下管又拆了pwm芯片,不烧才怪,你那卡不用修了,必死

网友:
拆PWM芯片上电很容易出问题的楼主。

网友:
这个问题我原来遇到过,是Mos管旁边的电阻坏了就会这样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吧

网友:
烧了那么管子。还是不要修了。

网友:
管子拆了先测测板子是不是还短路,在上新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