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X171不通电问题

楼主(2010-04-23):
ACER X171按开关按键没有反应`~高压板供电正常~和驱动板连接的接口处12V 5V 都正常~还有一个电压标示为BRIG的`这个是不是亮度控制的`它的电压接不接驱动板都是2.5V左右~~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如果是正常的话~电压都有~为什么开不了机~~按键都试过了~`没有问题~~
开不了机

网友:
先看看驱动板上主芯片的电压(3.3V)正常不,你说的那2.5V的电压先不要管它。

网友:
按键上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