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进水维修

楼主(2010-04-23):
同行送修HP520,进水机器。自动HP官方说某几个型号是蟑螂惹的祸以后,来的都是进水以及摔过的机器了……

待机0.2A。明显有短路。心想会不是南桥挂了?
按开关,可以加电!到0.7A。看来南桥坏的几率小了!
拆机,进水的地方不多,清理……
哇!!!好大一个洞,PQ17烧了个洞,拆下换上。
测量各个电感,没有明显短路。上电,待机还是高,可以加电。碰到PQ16烫手,测量没问题,换一个还是烫,应该控制有问题。直接将PU11换掉,OK,不烫了,待机也不高了。
加内存上电。但是还是不显。再测电感的时候发现PL7对地为0了。怪了,刚才没问题啊,这是内存1.8供电的,难道内存挂了?拆了内存测阻值,正常了。测了下内存上的电容,果然,两根内存都挂了。
换根好的内存,接屏,正常显示,进系统测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