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P5VD2-MX帮个忙,看个件

楼主(2010-04-23):
谁有P5VD2-MX帮个忙,看个件,CPU正上方,有个RT9803八角芯片,此芯片第八角旁边有个小电阻或者电容碰掉了,哪位有这个板帮帮忙,感激不尽
cpu
芯片

网友:
你看看它上面标的是电容还是电阻就可以区分了,至于多大的,你就先找一个跟旁边差不多大的加上去试试,没有其它影响的,再量一下八脚的电压是多少,然后你得先了解此芯片八脚的电压正常情况下是多少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