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100SM-MV跑41报警。求助

楼主(2010-04-23):
现在手有一块精英6100SM-MV跑41报警。
请问各高手,是不是主板BIOS数据坏了。

网友:
跑到41报警证明已经跑到内存了,你有没有换过内存试过

网友:
不是 BIOS换个内存问题应该可以解决,这样的板我遇到2次都 是内存问题

网友:
先测内存的工作条件:主供电,上拉供电,还有时钟

网友:
非常可能是BIOS文件坏了,
一般百分之90刷BIOS能好

网友:
41一般都是提示BIOS效验错误
有可能是BIOS坏,也有可能是内存部分有问题而引起BIOS映射到内存里的镜像损坏

网友:
有的是IO坏了也会影响

网友:
一般跑41的主板都是BIOS程序坏了,刷新下程序一般都可以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