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楼主(2010-04-23):
CQ40机器 机器是进水的机器 现在懂得故障是 没插内存 大小写和数字键指示灯 闪3下停一下再闪3下 不停反复 。 插上内存故障是闪4下反复, 北桥以及加入过 这机器没知道怎么接稳压电流 所以看不出来电流 大家帮忙看看 会是哪里问题
进水

网友:
北桥已经加热过 上面字打错了

网友:
不看电流没办法知道什么问题啊

网友:
把那根主供电和信号脚接起来就能看电流了,,,

网友:
EC容易坏~~

网友:
适配器中间接个19V电压 改装下 就可以接了

网友:
你换个桥式式 么相信我 我是来拿分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我都喜欢先拿去水洗下 然后180°烘干了 运气好的一般直接OK

网友:
机器没怎么腐蚀, 我也烘干过! 大家没有没碰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没碰到这情况,接到的这款机器都是死CPU居多。

网友:
进水机器不好给以解答!~ 注意进水的位置 是否进入桥

网友:
这机器一般加焊显卡就可以解决问题。把电源口旁边+端的保险拆了串个数字表就可以测电流了。

网友:
做新的北桥

网友:
经大家指点,把中间那接了19V电压 现在可以看到电路 从电流跳动来看 机器已经像是要亮了 但是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大家帮忙看下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