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触发掉电。。。求助!

楼主(2010-04-23):
一台华硕A8S刚开始故障是,触发掉电有时候能进系统,掉电时掉到待机状态可以再次触发。有时候掉电有时候不掉。触发电流到0.52A就掉电到0.02A
测各路电压都有,唯有CPU电压只能用示波器才能测到,不上U可以用万用表测到1.2V的电压。
重做了显卡,北桥,加焊了CPU座,压南桥,都不起作用。
昨天跑3D跑到一半就掉电了,现在直接好不了了,触发0.42A掉电到0.02必须拔掉电源重插才能再次触发,CPU也换了不行!
为什么接上CPU用万用表就测不到电压了呢?是不是U供电的问题?搞不懂!请高手指点一下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