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屏幕一片空白

楼主(2010-04-23):
清华同方(719BF)显示器屏幕一片空白,怎么回事啊

网友:
有图象吗,检查尾板上视放级的供电是否正常。不同机型此电压不同。一般在70-110V

网友:
信号没有加上吧!

网友:
尾板问题吧

网友:
什么叫空白,白屏还是什么?没搞懂。。如果白屏就查一下尾板80V供电正常不

网友:
视放块有问题